[STM32F0] STM32F030 ADC结果受串口RX电平影响

楼主(2016-06-17):
用的CH340G的串口转USB板,连接STM32F030,3.3V供电,串口打印ADC结果。当串口芯片选用3.3V电平时,AD结果正常;当选用5V电平时,AD结果不正常,变大;选用5V电平,只保留单片机TX线,拔掉RX线,ADC结果也正常;选用5V电平,拔掉单片机RX线,但是往单片机RX引脚引入5V电平,AD结果异常,偏大,且偏大的程度与引入电平时串接的电阻有关,上拉电阻越小,影响越严重。求解释

网友A:
5V通过单片机RX端内部的ESD保护二极管加到单片机电源和VREF上了。

网友B:
STM32F030芯片的GPIO分有3.3V和5v承受脚。

如果在3.3V承受脚上加载4V以上的电压时,芯片性能及安全性会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