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161p997的问题

楼主(2016-06-17):
用51单片机始终无法同dac161p997 通信。具体表现为ack脚始终未0,然后电流无法控制,也不稳定(随着环路电压变化而变化)。环路电压是24V,通信采用的是DC直连。 下面是我的波形图

网友A:
这是个 1 Wire 总线 16位 DAC 4-20mA 电流环.
你给了不少波形图, 不知道是哪里的波形. 猜测是通信口的波形. 但不知道具体对应关系.
对于2通道示波器, 可以两个通道连接 DBACK 和 DIN 观察波形.

对于直接连接, 你可以考虑采用手册 图31 的方式. 或者采用 SPI 通信方式的 DAC161S997, 通信软件的处理会比较简单

网友B:
看你的波形是否和官方给出的波形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 1 Wire 总线 16位 DAC 4-20mA 电流环.
你给了不少波形图, 不知道是哪里的波形. 猜测是通信口的波形 ...

dac161p997可以spi通信吗??数据手册上并没有说到这个?那么那根线做sck那根是mosi miso呢??望指教。

网友A:
DAC161p997 是 Single-Wire 通信方式。
DAC161S997 是 SPI 通信方式

网友C:
ack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检查一下波形数据是否正确,尤其最后两个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