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 调试 串口 数据不能发送

楼主(2016-06-17):
昨天 自己焊了一块stm32f103rbt6的板子,调试串口1 的时候发现串口数据发送不出去,刚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于是把程序下载到正点原子的开发版上,串口1数据正常。我又测试自己焊的板子的PA9,PA10(就是串口1的TX,RX)的IO功能,用示波器观察是正常的。我在想可能是硬件坏了,今天我又焊了一块板子,发现问题跟昨天的一样。贴一下自己的程序
主程序
串口部分的程序:
今天在测试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用自己的板子和开发版同时测试这个程序,程序运行到主程序(第一张图)的13行时,会等待接收串口助手发送来的数据,此时,开发板的PA9(TX)的电平为高(这个是不是手册中所说的 空闲帧),但自己的板子TX的电平为低,于是我把开发版的TX和自己板子的TX连接到一起,这个时候 自己的板子收发数据就正常了
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两块板子都这样,是不是stm32f103芯片坏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发板和你的板子TX连在一起,开发板的没有发送程序,你的板子有发送程序;结果你的板子发送就正常了?
两个板子都是这样?买到两片坏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发板和你的板子TX连在一起,开发板的没有发送程序,你的板子有发送程序;结果你的板子发送就正 ...

对的,开发板只有在收到了数据后才能发数据,(当然芯片复位后的第一次发的那个0x66可以忽略,之后想要再发0x66只有收到数据之后),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io口输入输出没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开发板只有在收到了数据后才能发数据,(当然芯片复位后的第一次发的那个0x66可以忽略,之后想要再 ...

我的意思是,你把两个板子的TX接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是你的板子收发数据正常了,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输入输出没配对吧

没配对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端口配置不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把两个板子的TX接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是你的板子收发数据正常了,怎么确定的。 ...

这个简单啊,你看第一张图的第12行代码,发的数据是0x66,只要开发版和我自己的板子,这句代码发的数据不一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