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换了个ICD,烧录程序的时候一直报错,请各位前辈帮忙看...

楼主(2016-06-17):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3FFF).  Continue?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8E)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25, Val Read = 0x3FFF)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还有一个问题,之前的ICD2烧录程序显示都是成功的,但是烧出来的程序反了,本来PIN3输出高电平,变成了PIN1输出高电平,这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我找不出原因就换了个ICD2,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单片机是PIC10F200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会不会是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会不会是配置位的问题?

没用啊,好纠结,配置位应该是没问题的,板子也是相同的板子试了N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