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感应线圈的设计(有偿)

楼主(2016-06-17):
价格:1 元

大家好!
遇到一个电感线圈的问题,寻找熟悉的人帮忙。
如示意图所示,线圈A和B是设计在同一个PCB板上的线圈。线圈C是另一个PCB上的线圈。线圈C实际上就就是一个螺旋圈加一个电容。在驱动板位置的正上方,间距在3MM。
实际工作过程是线圈B是驱动线圈。是一个正弦或者余弦调制信号驱动B线圈。然后C线圈感应后反过来作用到A线圈。通过检测A线圈并解调,得到C线圈位置信息。
现在是数学关系推理是知道的。主要是电感线圈如何设计(电感大小,电容大小,驱动芯片频率等关系不清楚)
有熟悉的朋友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者联系我。QQ:3472-74538

网友A:
与频率有关

楼主:
对的。我的驱动实际是由单片机出来一个时钟,然后再由单片机出来一个SPWM,做逻辑后来驱动电感线圈的。因此要依据单片机能够支持的频率来设计线圈。

网友B(2016-07-22):
观看高手设计。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看法吧,仅供参考。线圈B的两个圈大小要一致,线圈C的大小要和线圈B中的一个差不多大,线圈C的圈数和A的频率有关。A是单圈,线圈C注定圈数不能太多,电容也不能太大,而且距离也是个问题。

楼主:
C与AB所在电路板间距2~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