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MCU如何检测负压

楼主(2016-06-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电路把负压变成等值的正压,再AD

网友B:
要经过信号调理电路的

网友C:
把信号输入两端颠倒一下不就变成正压输入了。

网友D:
可以用加法电路在负压端加上一定的电压值,使其变成正压

网友E:
信号内阻很小的话加正偏值,将电压拉到正电压区。  具体做法:用两个10K电阻串联,一头接系统电源(例如5V)中心点接AD输入,另一端接被测负压即可, 此方式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5V ~ -5V之间  输出在+5V~0V之间
信号内阻大的话用运放搞个反向器

网友F:
等比缩小电压,然后抬升电平。

网友G:
用信号调理电路,把负电压信号抬升为正电压信号(0~Vref),再做AD采样

网友H:
-0.6v,-1.3v 的驱动能力 多大? 能带动 多大的 负载?  ad精度要求很高?  如果足够驱动能力,精度要求不高, 加几个电阻 就搞定

网友I:
三极管反向一下

网友J:
加正向偏置,然后软件里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