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MCU如何检测负压

楼主(2016-06-17):
用MCU如何检测负压,如:-0.6v,-1.3v。
AD采样的电压范围是0-vcc,负压的话,外围电路怎么处理下,再给ADC.
多谢!

网友A:
加法电路,或者使用运放将信号偏置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B:
你得列出测量范围和测量精度,一般地,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加直流偏置,再通过调放大倍数匹配测量范围。如果是要进行量产,还得根据精度要求进行校准。

网友C:
把负压调整为正压不就可以了,加个直流

网友D:
用运放反相1:1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