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WIP+dp83848

楼主(2016-06-17):
项目中用了ETH模块,用DP83848 控制器,大部分按开发板上来做,用了LWIP1.4,数据都通的,跟PC软件通讯发现有时候会出现:
      1、几数据包在一个TCP包里,比如PC机发10个命令包,每个命令包只有20个字节左右,用抓包软件发现200个字节全部在一个TCP包里?
      2、 还有429发送数据,每个包1024个字节每10MS发送一次,发送的时候发现第一个数据包有1460个字节,第二个数据包有500多个字节,相当于第一个TCP包有1.4个包的数据 后面一个包只有0.6个包的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抓包软件发现200个字节全部在一个TCP包里?

TCP是流式的,必须按字节解释,协议栈或中间的路由器会自动拼拆数据包。

第二个去了解一下MTU

关于网络的那3大卷还是必须要读一下的。

UDP才是按”包“来定义数据的

网友B:
如果是WIFI芯片可以用这个协议不

网友C:
能通的话就有可能某个协议的地方弄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