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W对滤波电路参数的影响

楼主(2016-06-17):
                                  增益带宽积对滤波电路参数的影响
          基于理想运放计算的滤波电路参数,用RC将很高的GBW拉低就显得不合理;而在实际电路中对不同的GBW还要做不同的调整。本帖以运放GBW计算电路参数,就贴近实际。
带通中心频率fc=1MHz(幅频曲线的黑点) A电路,理想运放A仅当作高低通隔离跟随器,但是,运放的GBW不可能是理想的,就使实际中心频率总是小于计算值。B电路用GBW=1MHz的运放B等效低通与CR高通组成带通滤波,少了元件而滤波性能更优,如红点。可用fc=GBb=GBWb/(1+R/Xc)关系式,确定电路各参数得到要求的中心频率,以输出输入正弦波反相作为fc调准的判定标准。

楼主(2016-11-04):
跟随器等效于积分截止频率电路
积分截止频率fo=1/2piRC,如果运放跟随器的电路带宽GB=fo=1/2piRC,即C=0.159/GB*R,设运放的输入阻抗Ri,等效电容Ci,代入得Ci=0.159/GB*Ri
例如, 311运放Ri=5e+5GBW=1e+6,则Ci=0.159/(1e+6)(5e+5)=0.318pf,搭建积分电路输出Ua与跟随器输出U重叠,则跟随器等效积分截止频率电路。

楼主:
       **),又如LP124运放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将运放特定的GBW特性纳入滤波特性组合中”?

楼主:
   我是想,在计算滤波电路参数时就加入GBW参数因子,省得计算后,到实际电路又要再调整,同时可以节省器件。
  这里有个问题,GBW参数不是很固定,其实,其它模式的有源滤波电路也必须面对的,所以在此点上,它们受到同等的影响。在一定误差范围就可以接受。

楼主:
我尝试用简单易懂的方法去计算滤波电路参数。

网友A:
实际上宁可存在少量偏差,也不可能去【精心选用具有特定的精确的GBW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宁可存在少量偏差,也不可能去【精心选用具有特定的精确的GBW的运放】。 ...

   也就是正如你所说的挑选刚好的GBW参数确实很费事,也限制了设计电路的灵活性,所以才有用任意GBW运放的“正交滤波”。

楼主:
**),利用GB=GBW/G设置合适的带宽
   跟随器根据电路要求选择GBW=GB,限制了设计的自由度。根据GB=GBW/G,选择合适的增益G就可得到对应的不同带宽。例如,用GBW=1MHz运放,设置0.33MHz的电路带宽,则按照GB=GBW/G=GBW/(1+Rf/Re)=1MHz/(1+20K/10K)=0.33MHz计算Rf/Re,搭建的电路就等效GBW=0.33MHz的跟随器。必须与一般跟随器一样,压摆率≥SR=2pifVp,否则线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