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反接的作用

楼主(2016-06-17):
如图C1和4个二极管的作用,小白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反接呀

网友B:
4个二极管串接的压降加起来是2.8V,这种电路一般用于产生一个要求不高的负电压,图中的GND标志为电路零电位,电池的负极相当于-2.8V

网友C:
感觉是用来产生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