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9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电源引脚

楼主(2016-06-17):
在使用INA129进行差分信号的放大时,看到芯片的datasheet上有如下一幅图,参考电源引脚外接OPA2130组成的积分电路,不知道这是何原因,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消除输出信号的直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输出信号的直流成分。

OPA2130运放输出信号接到VREF引脚,VREF参考电压引脚为什么不直接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A2130运放输出信号接到VREF引脚,VREF参考电压引脚为什么不直接接地?

那就不能消除直流成分了,如果输出有直流,积分电容输出往相反的方向(即VREF电位),结果输出直流往降低,如果输出直流是0,积分输出就不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