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MEMORY与51单片机和62256的连接,以及原理。

楼主(2016-06-17):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用C51单片机如何实现FLASH MEMORY以及62256这三者的连接?目的是想要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单片机,先给62256,存满512字节,再一次性送往FLASH MEMORY。这个62256是应该把数据线给FLASH呢?还是给单片机呢?谢谢啦,实在是没弄懂。

楼主:
这个FLASH MEMORY是SMFV008的型号,8Mx8bit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的8根。

网友A:
都连到单片机上,通过片选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连到单片机上,通过片选区分

谢谢了,那么单片机的寻址范围是64K,如果只连接8M的FLASH MEMORY是不是就不行了?如果62256和FLASH同时连上单片机,单片机就不会在FLASH上寻址了么?我的意思是,将62256的数据满512K转存到片外8M的FLASH上,就可以了,是么?

网友B:
62256存不满512K的
最多才256K         Bits
可以用其他的P口外扩地址线,也有用ALE分两次锁存的方式扩展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么单片机的寻址范围是64K,如果只连接8M的FLASH MEMORY是不是就不行了?如果62256和FLASH同时连 ...

超过64K的高位地址使用普通IO控制(把8M分成多个64K段)。
RAM和FLASH使用IO控制片选或地址译码控制片选。

网友D:
512字节还是512K字节

网友E:
http://www.docin.com/p-1298841026.html

这是15年前的方案。现在的单片机内部的XRAM一般够用,不用62256扩充RAM。FLASH可以用SPI接口的W25Q64,每页256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