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80接外部晶振,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17):
用的软件是MPLAB X IDE
配置位设置成内部晶振没有问题 #pragma config OSC = IRCIO7
设置成外部晶振 #pragma config OSC = HS 调试出现问题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用的XC8,外部晶振配置#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XT oscillator)
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用的XC8,外部晶振配置#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 ...

用的是 XC8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用的XC8,外部晶振配置#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 ...

是OSC吧 不是FOSC

网友B:
你晶振多少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晶振多少兆啊?

内部是8M可以用,外部是11.0592

网友A:
我用的是pic18f46k22,下面是配置位的截图。

网友C(2016-07-26):
选择 XT是可以的,详细需要看数据手册晶体振荡器那一章

网友D:
有没有倍频?8m*4=32M,
11.0592*4=44M了,超芯片范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