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报错

楼主(2016-06-17):
我要调用math.h中的反正切函数atan2(),我在前面加#include <math.h>

  然后能使用 a=atan2(23,23);
  可以正常调用。

  但是如果我定义变量int x ,y;

   然后调用 a=atan2(y,x);

另外:我在psoc3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系统就报错

网友A:
报什么错

楼主: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tan2'

网友B:
你希望调用什么

楼主:
  M_A=atan2((double)y,(double)x)*(180/3.14159265)+180;

网友C:
对于 PSoC4/PSoC5 LP 的工程, Creator 默认是不加载 math 库的

网友D:
对,如果需要调用 math 库里面的函数,需要在 Creator 里面做设置

楼主:
怎么设置

网友D:
打开工程, 点击 Project -> Build Settings -> Linker -> General -> Additional Libraries. 在 “ Additional Libraries“ 文本框里面添加 ”m“. 然后确定,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你是什么现象

网友E:
我查看了寄存器数据没有出错,但是angle=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180;计算最后的值错误

楼主:
哦,我看下,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