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输入电压40V以下,低功耗5V输出,输出电流再100-200ma的Ldo.

楼主(2016-06-17):
找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找到,大部分都是30V以下的。主要用在mbus接口电路上

网友A:
SGM2203,40V工艺的,极限耐压44V

网友B:
压差在30V以上,也叫 ldo ?

网友C:
这个应该叫DTD,LDO这个压差和电流估计已经化为青烟了

网友D:
如果体积没有限制自己用三极管MOS管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体积没有限制自己用三极管MOS管搭吧

空间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叫DTD,LDO这个压差和电流估计已经化为青烟了

dtd中文叫什么,不太懂,也就是说用ldo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2203,40V工艺的,极限耐压44V

之前看过这个手册最高电压是36v,一直工作在36v以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在30V以上,也叫 ldo ?

那这种芯片应该是?

网友E:
真持续输出100毫安,30V压降得3W功耗,早烧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这个手册最高电压是36v,一直工作在36v以上可以吗?

不超过极限承受电压就可以。
正如10楼所言,这么大压差下是不可能持续输出100mA的,芯片过热后就启动保护,输出电流就自动降下来了,这款芯片的SOT89-3封装额定功率是1.25W。

网友F:
MBUS允许你取100mA电流?》?

楼主:
mbus空闲时小于1.5ma,发送数据时会大些小于50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mbus空闲时小于1.5ma,发送数据时会大些小于50ma

发送时候的电流也不应该是由稳压器去承担这个功耗,直接交给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送时候的电流也不应该是由稳压器去承担这个功耗,直接交给电阻。

恩,是的

网友G:
串联2个7.5V的稳压管, 去掉15V,省下25V 随便找一个LDO就可以了

网友H:
用15V的LDO即可。  前面稳压管和电阻,分去大部分电压

网友I:
40V输入,5V输出,推荐楼主用LM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