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b2424s-2w发热厉害,怎么回事,功耗大约用了1w左右

楼主(2016-06-17):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能够到达多少么

网友A:
一般都是有散热,试着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能够到达多少么

温度有些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有散热,试着加散热片。

散热片不好加,因为一个板子用几十个b2424,还有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散热片

网友B:
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就是正常的。

网友C:
您好!发热问题,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808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就是正常的。

担心长时间这么热下去,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D:
您好:
针对您反馈的问题,建议如下:
1、采用测温仪测量模块实际温度——因为人体对温度特别敏感,50℃以上就认为很烫了;
2、确认模块实际温度,一般低于105℃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另外:
1、定压模块能承受的温度远高于AC-DC模块,而且不会影响寿命,所以在高温环境使用客户也不用担心使用可靠性问题
2、模块外壳均为阻燃材料,阻燃等级达到UL94-V0,所以客户无需担心起火问题

网友E:
是短路造成的吗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F:
查看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F:
看看负载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G:
为什么电压会这么高呢

网友G:
你看看是不是存在短路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不好加,因为一个板子用几十个b2424,还有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散热片

用的这么多芯片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不好加,因为一个板子用几十个b2424,还有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散热片

现在有制冷片可以试试。

网友I:
这个功耗有点大呢

网友E:
1W,你这是有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焊接有问题的

网友J:
能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J:
电路图没有问题,可能电路的连接有问题的。

网友K:
发热没有问题了。

网友K:
你看看影响工作效率吗

网友L:
功耗怎么这么大?

网友L:
你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M(2016-07-17):
转换效率可能太低。

网友M:
大部分电源都会产生热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W,你这是有短路的地方吗

短路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焊接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跟负载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发热没有问题了。

发热和功率消耗是不一样的。

网友N:
烫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看看芯片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F:
没有问题,不是太热就不会损坏了。

网友F:
这个的转换效率应该很高。

网友O:
推荐散热片吧。

网友O:
太热了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P: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功率消耗?

网友L:
2424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L:
这个应该能够减小波纹吧。

网友E:
是不是负载的电流过大?

网友E: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Q:
温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Q:
这个还是检测一下是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R:
这是怎么弄得?

网友R:
是不是负载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