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072突然FLASH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06-17):
JLink用SWD三线连接。072芯片开始BOOT0接地,FLASH能下载程序,下载后能立即执行程序。但日前BOOT0接地时,突然不能下载程序。现在把BOOT0接高,FLASH能下载,但不能执行,还要回复BOOT0接地。因072没BOOT1,问下专家,怎么解决BOOT0接地时,能下载程序?

网友A:
接上复位线

网友B:
这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所致,例如时钟设置有误,导致其过高。
解决办法,下装下列程序运行即可修复: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网友C:
你接高电平后把flash擦除了应该就没事了

楼主:
接高电平,可以下载。但接地后还是不能下载。楼主,复位线接哪里?怎么接?我用的是SWD下载方式。

网友D:
肯定程序有问题,换个没问题的程序下载进去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如果用SWD下载,跟你BOOT脚电平没关系,不论高低都应该可以下载。

只是下载完后正常运行你FLASH里的程序就得让BOOT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