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字库写到EPPROM 中呢

楼主(2016-06-18):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成.hex文件写进去

网友B:
请问 EEROM 可以存储汉字吗?

同样想咨询这个问题!

网友C:
估计只能写字典或者某种公开的编码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 EEROM 可以存储汉字吗?

同样想咨询这个问题!

可以呀,eeprom什么都可以存储的。

网友E:
存进去简单,可以用usb 转 i2c或者spi直接烧二进制代码进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 EEROM 可以存储汉字吗?

同样想咨询这个问题!

可以存储的,本质上是二进制画点,你需要提前知道你画点的大小的

网友G:
写进去不难,关键是得知道每个汉字的位置,不然你写进去也没法取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写进去不难,关键是得知道每个汉字的位置,不然你写进去也没法取出来的

手头需要有个表的,根据表查找汉字的位置,因为每个汉字的大小是固定的

网友B:
嗯 好的!

那字库是不是也需要软件呢

网友I:
用EEPROM存字库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用flash存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