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44例: SDIO-基于SD卡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16-06-18):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44. SDIO-基于SD卡FatFS文件系统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44. SDIO-基于SD卡FatFS文件系统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www ing10bbs 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SDIO是安全输入输出接口,采用在SD卡上。SD卡做为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存储介质,在生活中非常
普遍可见。
  上个例程是直接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一般使用SD卡都需要通过文件系统,使得类似电脑操作文件
一样简单明了。
  FatFS是一个专门为嵌入式开发的开源小型文件系统。
  本例程移植FatFS,实现SD卡文件读写。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将一张小于32G大小的Micro SD卡插入到开发板上的SD卡槽内,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
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sdcard.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sdcard.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SD卡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3"><font color="Red"><font color="Magenta"><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color="Red"><font color="Magenta"><font size="2"><font color="Black">www ing10bbs com</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dio/bsp_sdcard.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SD_HandleTypeDef hsdcard;
HAL_SD_CardInfoTypedef SDCardInfo;
DMA_HandleTypeDef hdma_sdio;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SD卡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X_SDIO_SD_Init(void)
{
  hsdcard.Instance = SDIO;
  hsdcard.Init.ClockEdge = SDIO_CLOCK_EDGE_RISING;
  hsdcard.Init.ClockBypass = 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
  hsdcard.Init.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hsdcard.Init.BusWide = SDIO_BUS_WIDE_1B;
  hsdcard.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hsdcard.Init.ClockDiv = 2;
  HAL_SD_Init(&hsdcard, &SDCardInfo);

  HAL_SD_WideBusOperation_Config(&hsdcard, SDIO_BUS_WIDE_4B); // 设置为4bit SDIO
}

/**
  * 函数功能: SDIO外设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sd:SDIO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SD_MspInit(SD_HandleTypeDef* hs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sd->Instance==SDIO)
  {
    /* 使能SDIO外设时钟*/
    __HAL_RCC_SDIO_CLK_ENABLE();

    /* Enable DMA2 clocks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使能GPIO端口时钟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SDIO GPIO Configuration
    PC8     ------> SDIO_D0
    PC9     ------> SDIO_D1
    PC10     ------> SDIO_D2
    PC11     ------> SDIO_D3
    PC12     ------> SDIO_CK
    PD2     ------> SDIO_CMD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配置DMA传输:读SD卡内容时使用 */
    hdma_sdio.Instance = DMA2_Channel4;
    hdma_sdio.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dio.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dio.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dio.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sdio.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sdio.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dio.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sdio);

    /* 链接SDIO的DMA接收 */
    __HAL_LINKDMA(hsd,hdmarx,hdma_sdio);

    /* SDIO外设中断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DIO_IRQn, 0, 1);
    HAL_NVIC_EnableIRQ(SDIO_IRQn);

    /* DMA中断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Channel4_5_IRQn, 0, 2);
    HAL_NVIC_EnableIRQ(DMA2_Channel4_5_IRQn);
  }
}

/**
  * 函数功能: SDIO外设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sd:SDIO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SD_MspDeInit(SD_HandleTypeDef* hsd)
{
  if(hsd->Instance==SDIO)
  {
    /* 禁用SDIO时钟 */
    __HAL_RCC_SDIO_CLK_DISABLE();

    /**SDIO GPIO Configuration
    PC8     ------> SDIO_D0
    PC9     ------> SDIO_D1
    PC10     ------> SDIO_D2
    PC11     ------> SDIO_D3
    PC12     ------> SDIO_CK
    PD2     ------> SDIO_CMD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2);

    /* Peripheral DMA DeInit*/
    HAL_DMA_DeInit(hsd->hdmarx);

    /* 关闭中断 */
    HAL_NVIC_DisableIRQ(SDIO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DMA2_Channel4_5_IRQ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sd_diskio.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sd_diskio.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SD卡与FatFS文件系统桥接函数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2"><font size="2"><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ize="3"><font color="Red"><font color="Magenta"><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color="Red"><font color="Magenta"><font size="2"><font color="Black">www ing10bbs com</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dio/bsp_sdcard.h"
#include "ff_gen_drv.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BLOCK_SIZE                512

/* 私有变量 ------------------------------------------------------------------*/
static volatile DSTATUS Stat = STA_NOINIT;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DSTATUS SD_initialize (BYTE);
DSTATUS SD_status (BYTE);
DRESULT SD_read (BYTE, BYTE*, DWORD, UINT);

#if _USE_WRITE == 1   // 如果允许写操作
  DRESULT SD_write (BYTE, const BYTE*, DWORD, UINT);
#endif /* _USE_WRITE == 1 */

#if _USE_IOCTL == 1   // 如果输入输出操作控制
  DRESULT SD_ioctl (BYTE, BYTE, void*);
#endif  /* _USE_IOCTL == 1 */

/* 定义SD卡接口函数 */
const Diskio_drvTypeDef  SD_Driver =
{
  SD_initialize,                   // SD卡初始化
  SD_status,                       // SD卡状态获取
  SD_read,                         // SD卡读数据
#if  _USE_WRITE == 1
  SD_write,                        // SD卡写数据
#endif /* _USE_WRITE == 1 */

#if  _USE_IOCTL == 1
  SD_ioctl,                         // 获取SD卡信息
#endif /* _USE_IOCTL == 1 */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SD卡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DSTATUS SD_initialize(BYTE lun)
{
  Stat = STA_NOINIT;
  /* 初始化SDIO外设 */
  MX_SDIO_SD_Init();
  /* 获取SD卡状态 */
  if(HAL_SD_GetStatus(&hsdcard)==SD_TRANSFER_OK)
  {
    Stat &=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SD卡状态获取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返 回 值: DSTATUS:SD卡状态返回值
  * 说    明: 无
  */
DSTATUS SD_status(BYTE lun)
{
  Stat = STA_NOINIT;

  if(HAL_SD_GetStatus(&hsdcard) == SD_TRANSFER_OK)
  {
    Stat &=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从SD卡读取数据到缓冲区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buff:存放读取到数据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SD卡读操作使用DMA传输
  */
DRESULT SD_read(BYTE lun,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if((DWORD)buff&3)
  {
    DWORD scratch[BLOCK_SIZE/4];
    while (count--)
    {
      res = SD_read(lun,(void *)scratch, sector++, 1);
      if (res != RES_OK)
      {
        break;
      }
      memcpy(buff, scratch, BLOCK_SIZE);
      buff += BLOCK_SIZE;
    }
    return res;
  }

  if(HAL_SD_ReadBlocks_DMA(&hsdcard,(uint32_t*)buff,(uint64_t)(sector * BLOCK_SIZE),BLOCK_SIZE,count) != SD_OK)
  {
    res = RES_ERROR;
  }
  if(res==RES_OK)
  {
    if(HAL_SD_CheckReadOperation(&hsdcard, 0xFFFFFFFF) != SD_OK)
    {
      res = RES_ERROR;
    }
  }
  return res;
}

/**
  * 函数功能: 将缓冲区数据写入到SD卡内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buff:存放待写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SD卡写操作没有使用DMA传输
  */
#if _USE_WRITE == 1
DRESULT SD_write(BYTE lun,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if((DWORD)buff&3)
  {
    DRESULT res = RES_OK;
    DWORD scratch[BLOCK_SIZE / 4];

    while (count--)
    {
      memcpy( scratch,buff,BLOCK_SIZE);
      res = SD_write(lun,(void *)scratch, sector++, 1);
      if (res != RES_OK)
      {
        break;
      }
      buff += BLOCK_SIZE;
    }
    return res;
  }

  if(HAL_SD_WriteBlocks(&hsdcard,(uint32_t*)buff,(uint64_t)(sector * BLOCK_SIZE),BLOCK_SIZE, count) != SD_OK)
  {
    res = RES_ERROR;
  }
  return res;
}
#endif /* _USE_WRITE == 1 */

/**
  * 函数功能: 输入输出控制操作(I/O control operation)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cmd:控制命令
  *           buff:存放待写入或者读取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if _USE_IOCTL == 1
DRESULT SD_ioctl(BYTE lun, BYTE cmd, void *buff)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switch (cmd)
  {
  /* Make sure that no pending write process */
  case CTRL_SYNC :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SD卡总扇区数目(DWORD) */
  case GET_SECTOR_COUNT :
    HAL_SD_Get_CardInfo(&hsdcard,&SDCardInfo);
    *(DWORD*)buff = SDCardInfo.CardCapacity / BLOCK_SIZE;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读写扇区大小(WORD) */
  case GET_SECTOR_SIZE :
    *(WORD*)buff = BLOCK_SIZE;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擦除块大小(DWORD) */
  case GET_BLOCK_SIZE :
    *(DWORD*)buff = BLOCK_SIZE;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

  return res;
}
#endif /* _USE_IOCTL == 1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