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系统看门狗复位重启,搞不清

楼主(2016-06-18):
stm32系统,无缘无故重起,有时一天重启两三次,有时二三天重启一次,记录的复位标志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溢出时间是2秒钟,程序50ms左右喂狗一次。有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rtc中断,外部中断等多个中断。

网友A:
会不会是中断里面做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B:
看门狗不能关闭吗?
如果看门狗一直开着,你喂狗了,它还死机重启,说明还有其它引起死机的原因。多弄几块板子,搞个日志输出,跟踪看看能不能找到是死机的原因。

楼主:
我的栈空间是不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