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EXTI_GetITStatus的问题

楼主(2016-06-18):
void EXTI0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SET)                //读取中断标志位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Bit_SET)
                {
                        LED_Display();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Bit_SET);
        }
}
进入了中断为什么还要读取标志位

网友A:
很多时候一个中断向量对应了好几个中断,所以读一下中断标志位,确认中断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中断方式读取按键信号的demo程序,正式使用不会在中断处理程序里用硬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中断方式读取按键信号的demo程序,正式使用不会在中断处理程序里用硬延时 ...

谢谢指教,我是初学者,那在中断里应该怎么延时呢

网友B:
什么叫硬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是初学者,那在中断里应该怎么延时呢

一般采用定时器延时,延时的时候mcu还可以执行其他的程序。你随便搜索一下按键扫描程序就有了。
采用mcu强制等待延时的一般是教学demo,或者系统实时性实在不高的时候采用的。

网友A:
就是mcu强制等待的延时方式,好像是在哪看到的说法,我就沿用了,可能说法不规范吧。

网友C:
读取中断标志位没是怎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定时器延时,延时的时候mcu还可以执行其他的程序。你随便搜索一下按键扫描程序就有了。
采用mcu ...

那用systick可以吗

网友D:
读取标志位才知道具体是哪个中断,而中断入口是包含多个并列管脚的。

网友D:
不仅要读,而且还有关闭中断,清理标志位,读出来后,执行对应的操作,最后清理,退出钱恢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