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关于三极管V_ceo的理解,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16-06-18):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开路时,管子C极-E极(正向)的最大耐压值。但是教材中的解释是:C极-E极的反向击穿电压。为什么说是"反向"而不是“正向”??百思不得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因为这个参数其实取决于C-B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B:
理解了?就怕钻到牛角里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原本是对的,理解了反而搞反了。be结二极管相当于低崩溃电压的稳压器。就直接说集正丶射负,何必是教 ...

您好,我的理解也是C正、E负,教材偏偏说C反、E正,难道说C、E都是以B为参考,请问“老6”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