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6-18):
(无正文)

楼主:
求一个详细的思路和过程还有用到的东西

网友A:
@@ CCD电荷耦合器件应用技术 261页

网友B:
传感器的A端和B端就究竟是摄像头还是卡尺之类的东西。

网友C:
用CCD取一幅图片,进行空间差分运算,找出轮壳线,Y轴坐标最高,最低的二点之差就是园片的直径,后面的就有方向可做了。图形识别运算量大的,用ARM M4,或DSP,或FPGA来做,可足够性能指标。

网友C:
如果园片运行速度稳定的话,可通过光耦阻档与否,通过二个断通的边沿信号,再加上速度即可直径,具体是第一个边沿,由通到断的时刻算起,不断测算速度,每一时间片*速度值,进行累加,然后到第二个断到通时,停止累加,这个累加就是直径,这个成本上(软硬件)小一点,但精度比交差的。

网友D:
直接摄像头做视觉识别,其他的方法都不太好使。

网友B:
如果要开发快的话,拿台电脑,连个摄像头,几下编程搞定。

网友E:
如果只是在几种固定尺寸中进行识别分类,可以用光电线阵来做,否则则用摄像头拍摄,基于图像进行测量、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