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大家用8M的晶振,还能用库函数设置PWM的频率吗?

楼主(2016-06-18):
我想用NUC100系列生成6路PWM波,在学习板上12M晶振下,用官方库函数生成PWM没有问题,可是换到我的8M晶振下的板子上,就不对了,所以我看手册,改了库函数,勉强可以实现,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不想去改库函数,请教各位大牛

网友A:
是不是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不对了,不对就对了,震荡源频率不同,你要修改对应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不对了,不对就对了,震荡源频率不同,你要修改对应的参数。 ...

呵呵,我把对照参考手册,把读懂库函数把它修改了,满足要求了

网友A:
一般工程先编译一下就可以对函数定位了,不编译无法定位,定位后就好找原函数在哪儿,就好修改。

网友B:
楼主修改的那个文件的哪个函数啊,教教我。

网友C:
在哪儿修改的,楼主透露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