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4建工程时没有所需要的单片机型号怎么办

楼主(2016-06-18):
keil4建工程时没有所需要的单片机型号怎么办

网友A:
能不能更新软件版本啊

网友B:
**软件都一样的;
用5.0或5.1的;

网友C:
建议楼主用keil5 试试。。。

网友D:
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插件啊,之前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更新软件版本啊

好像没有新版本的**版啊

网友C:
有些寄存器恐怕得自己定义一下吧。

网友D:
打开keil4 就在红色箭头指向的这个位置可以进行设置和选择 芯片型号也是在这里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keil4 就在红色箭头指向的这个位置可以进行设置和选择 芯片型号也是在这里选择的。 ...

现在这个就是没有这个选择选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就是没有这个选择选项啊~!!!

那就不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