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saber在电源仿真中的几个技巧 转

楼主(2016-06-18):
1,知道了传递函数,如何得出bode图?
2,如何测量波形的THD、PF值以及各次谐波?
3,测电压、电流各种方法小结。
4,实现变压器的功能:耦合电感的用法。

比如说现在要画下面传递函数的bode图:

首先,在saber的搜索栏里输入“tf_rat”,出来如下图:

可以选择第一个:

两个串联即可,如下图:

这样就实现了上面的传递函数。

这里的source需要用到控制系统下的,可搜“c_sin”,选择第一个,如下:

当然了,不一定非要这个,因为可以通过接口转换来实现,这是后话。

关于tf_rat的设置如下:

这样就实现了函数:1/(s+1)
最后的连接图:

先netlist
再DC分析
然后小信号分析,看下面设置:

最后的bode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