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将PADS LOGIC 画的原理图导入PADS LAYOUT

楼主(2016-06-18):
具体操作如下:

1> 打开需要进行处理的原理图文件,将用PADS LAYOUT新建一个空PCB文件并打开;
2> 然后在PADS LOGIC中,执行TOOLS -> LAYOUT NETLIST -> DESIGN -> ECO TO PCB;
3> 如果导入过程中发现错误,则会生成并自动打开一个.ERR后缀的错误报告文件;
4> 如果导入过程正确,则不会生成错误报告,并且在新建的PCB文件坐标原点处,就堆放好元件封装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在设计过程中,将原理图的电气连接更新到PCB文件后,如果需要中途对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进行更改,如何将更改后的元件封装更与同步至PCB呢?具体说明如下:
1> 在PADS LOGIC中,执行,TOOLS -> LAYOUT NETLIST -> PREFERENCES选项卡 -> 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
2> 然后,选择在DESIGN选项卡中,执行ECO TO PCB,则在PCB元件封装将被原理图中元件属性中封装列表的第一个封装形式更新。

网友A:
1.进行DRC检查,看看有没有电气连接错误的,如果没有错误,进行下一步;2.生成网络表;3.确认你原理图中的所有元器件的PCB封装在layou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