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ttp229问题

楼主(2016-06-19):
ttp229-28和单片机通信的的时候,用iic方式,他是一次传一个数据,还是按键按完后一起传呢。当ttp从休眠状态唤醒,,单片机是怎么知道有数据要传过来的

网友A:
它会给一个中断吧?如果没有连你就必须主动去读

网友B:
把中断输出接到单片机的唤醒输入脚试试吧

网友C:
单片机不用再管实时实钟了,等待中断唤醒即可。

网友D:
51单片机似乎没有可利用的外部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吧

网友E:
但是现在很多机器都是休眠的,不是关机,也即意味着主板加电以后面对的情况分了两种:启动或者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断输出接到单片机的唤醒输入脚试试吧

这个具体要怎么去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似乎没有可利用的外部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吧

嗯呢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

网友F:
把总线拉高,这是主机就又可以发送数据了,拉低器件其他器件不能使用IIC总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要怎么去做呢???

这个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具体怎么操作那也要看你自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具体怎么操作那也要看你自己呀

恩 好的,你的这种思路我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