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一对多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9):
主机用STM32,两个从机用51单片机,通过NRF24L01通信。。STM32可以单独与任意节点实现双向通信,但当我要同时与两个节点进行双向通信时,一开机的时候,程序是可以跑的,但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程序就卡死了,无**常工作。按下主机的复位键之后,又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我已经把两个从机设置为不同的地址跟频道了,,,实在找不出哪里有问题,哪位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A:
只能你自己慢慢查主机的程序了;

网友B:
nrf24l01使用时最重要的就是电源,电源没做好滤波就会导致你这种情况。

网友C:
寄存器都正确,但只有刚上电可以收发,过一会儿就不行了,手摸一下又能收发,放开就不行。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是nrf24l01掉配置,要经常检查寄存器值是否正确,寄存器不正确的话肯定是收不到的。

网友E:
发射接收的地址要一样,并且频率也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使用时最重要的就是电源,电源没做好滤波就会导致你这种情况。

这个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我再研究下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我想应该可以结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我再研究下吧

嗯 不明白的我们可以私下交流下

网友C:
这个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不明白的我们可以私下交流下

好的,这个是必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