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焊上电容能不能起振

楼主(2016-06-19):
单片机外接32khz晶振要不要再焊上c21,c22电容,板子上是没有c21,c22,这两个电容的,但原理图上有,如果不焊上电容能不能起振呢?求有经验的大神指教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只焊晶振试试

网友B:
在P1.4输出s时钟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时钟信号怎么设置成输出呢 是直接测晶振引脚吧

网友D:
其实内部振荡电路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如果频率比较高,那么所匹配的电容也不能太小,不然电容太小的话信号过电容时损耗过大会达不到晶振起振的要求。。

网友F:
一般外接电容是为了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

网友G: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了吧,像工程师在石英晶振设计方面最常见的问题有两点:1.晶振温度漂移、2.晶振电容匹配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