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 电机控制,反转拖动

楼主(2016-06-19):
小弟在做方波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带hall传感器的,现在情况是:电机在正转旋转,然后突然有一个外力大于电机正转的力,导致电机减速(电机已经达到设定的限流值)被反拖着转,这时候电机应该怎么控制?因为此时我需要电机有一个和挤压的外力相反的力。
我目前是想的两种控制方案:
1: 此时电机反转了,还是按照正转的的相序给电机施加控制,此时电机是在限流值下正常换相,但是如果电机在被反拖倒转前速度太快,好像容易发生过流吧?
2: 此时电机短接刹车,刹车占空比可调,使得刹车力和挤压力大小相等但力方向相反,但是由于挤压力比较大,短接刹车电流可能会较大,且需要保持2s的时间,所以可能会导致mos管烧掉。这种方法可以使电机反转保持一定速度,同时刹车电流还不超过mos的电流吗?因为电机在150r/min速度100%刹车占空比2s时间时,刹车电流已经达到100a,会烧mos管。但我要的速度大于150r/min。

网友A:
那为啥不换个力大的电机

网友B:
之前做的3a正转空载,60r/s,1s刹车没事

网友C:
免费MOS管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