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运行插上usb接口之后电脑没有反应

楼主(2016-06-19):
使用cy7c63813时,在打开芯片usb模块的情况下,也设置了描述符,但是下载运行插上usb接口之后电脑没有反应

网友A:
扫描硬件呢

楼主:
扫描硬件也没有反应

楼主:
是啊,更别说枚举过程都没有开始。不知有何解决方案

网友B:
你有什么疑惑

楼主:
如果要测试,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C:
M8内核的吧,一般都选51内核那款,EZ-USB™ FX1。你下载它的评估板资料,照着它的资料弄一下。

网友D:
你的测试的Designer 的project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