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无法检测到串口发来的‘A’

楼主(2016-06-19):
想做通过SCI自启动的程序。已经硬件将启动方式置为SCI启动。并且能够在硬件BOOTLOADER里进行波特率自检测。
想在程序中复现波特率检测,将程序写在RAM中,用仿真器运行,一切程序与BOOTLOADER一样,但始终无法检测到串口发来的‘A’

网友A:
每次都死在等待A的循环?

网友B:
我只是用过2812里面的波特率检测

网友C:
就是检测A或a的?

网友D:
仿真器状态下也是可以的 啊

网友E:
程序控制发出来的“A”?在检查下硬件的啊

网友F: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款DSP?设置成自动波特率检测就可以进行自动检测了。

网友G:
我的也是检测不到串口发送过来的'A',用的28035,仿真器模式可以?

网友H:
嗯  在线仿真的时候是可以的  我都测试过

网友I:
没有过来A或a的话 那就是你的发送或接收有问题

楼主:
哦,是可以的,是我的配置问题

网友J:
如果仿真没问题,那应该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K:
那看下其他信号的有没有的?还有就是看下你的TX与RX的接法的。。

网友L:
这个首先检查下UART的波特率的

网友L: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的,还一个就是检查下硬件上是否接线正确的

网友M:
设置成自动波特率检测试试

网友N:
这个用示波器的看看发送过的数据的时序图的是怎样的

网友O:
这个要注意两端的时序的同一问题的。

网友P:
你的波特率设置对了吗

网友P:
检查一下电路的地是不是共地了。

网友Q:
那就很可能的是波特率的自检功能的没有正常启动的。

网友R:
检查一下是发送部分的问题还是接收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