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转】用单片机产生38KHz较为实用的方法

楼主(2016-06-19):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clk_out=P1^0; //时钟输出端

void _38k_out(void)

{
        C_T2=0;
        T2MOD=0x02;
        RCAP2L=0xb7; //110592时,约38.4KHz
        RCAP2H=0xff;
        TR2=1;
}

void main(void)

{
         _38k_out();
         while(1);
}

网友A:
有了38k 就可以发射红外 信号了啊!!!

网友B:
哪里来的STC89C52RC头文件啊!!

网友C:
这个一定要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里来的STC89C52RC头文件啊!!

keil里面自己添加,用普通的51都行啊,其他特性看说明书呗

网友D:
这个函数可以看下,不过具体效果出来要使用示波器观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eil里面自己添加,用普通的51都行啊,其他特性看说明书呗

好的,多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