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非线性问题

楼主(2016-06-19):
在复习模电振荡部分的时候看到了:随着正反馈信号逐渐增大,三极管VT的放大倍数A不断减小,当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与反馈电路的衰减倍数1/F相等时。。。或者把这句话换成说为什么三极管的非线性特性能够实现稳定幅值???

网友A:
直观简言之,就是“三极管的非线性特性”(其实是增益压缩)限制了信号幅度的增加。

注意,信号幅度越大,其限制越强。信号在一定的范围内,其增强和限制两者达到平衡,此平衡点就是幅度稳定值。

网友B:
楼主不要忽略了,三极管的线性放大区,从饱和到截止到非线性区的过渡是变化的放大增益是也在不断变化的。简单地说反馈信号在线性区放大增益AuFu>1。经过多次反馈三极管进入饱和和截止区,增益自然会下降。直到AuFu=1时振荡达到稳定。

楼主:
经过多次反馈,又怎么会进入饱和和截止区呢??模电没学好,还请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忽略了,三极管的线性放大区,从饱和到截止到非线性区的过渡是变化的放大增益是也在不断变化的。简 ...

可不可以用三极管的一些原理或者特性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去仔细察看hFE特性曲线。电学乃至万物很多都是抛物线特性。#您是不是彭建学的弟子# ...

那是谁?不认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