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用的中断进不去了

楼主(2016-06-19):
程序功能:捕获高电平脉宽是56us恒定的波形,周期是10khz

Timer0A0_Init()是捕获寄存器配置,Timer1A0_Init()是定时寄存器配置,定时时间为50ms。在同一时间使用其中一个的时候,
TIMER0_A0_VECTOR与TIMER1_A0_VECTOR中断分别能进入。

但是,两个中断同时使用的时候,TIMER1_A0_VECTOR定时用的中断进不去了.

楼主:
#include <msp430f672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ONFIG_UCS();
  Timer0A0_Init();
  Timer1A0_Init();
  CONFIG_IO();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For debugger
   // __no_operation();

while (1)
  {
    LPM0;
    timer_count++;
     if (timer_count%10==0)            //每0.5S指示灯工作状态扫描
     {
         LED_Flash();
       }
  }
}

// Timer0_A0 CCR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captur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if(TA0CCTL0&COV)
  {
    TA0CCTL0&= ~COV;
  }
  if(TA0CCTL0&CM0)                                         //如果是上升沿的捕获中断
  {
    PrevCapVal=TA0CCR0;                                  //保存上升沿时刻捕获值
    TA0CCTL0 = CAP + CM_2 + CCIS_0 + SCS + CCIE;        //改为下降沿触发
  }
  else if(TA0CCTL0&CM1)                                   //如果是下降沿的捕获中断
  {
    Period=TA0CCR0-PrevCapVal;      //计算
    PrevCapVal=TA0CCR0;
    TA0CCTL0 = CAP + CM_1 + CCIS_0 + SCS + CCIE;        //改为上升沿触发
  }

}

//*************************************************************************
void Timer0A0_Init(void)
{  // Setup TA0 CCR0
  TA0CCTL0 = CAP + CM_1 + CCIS_0 + SCS + CCIE;       // 上升沿捕获,同步模式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smCLK, 连续模式,开中断,clear TAR
  //TA0CCTL0 = ~CCIE;    //关中断,单步调试时用,不然一直在中断里
}

// Timer1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50ms timer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LPM0_EXIT;
}

void Timer1A0_Init(void)
{  // Setup TA0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1637;                            //50ms timer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TA0CCTL0 = ~CCIE;    //关中断,单步调试时用,不然一直在中断里
}

网友A:
是不是捕获的高电平脉宽较小,导致TIMER1_A0_VECTOR中断进不去

网友B:
TAIE不能使能

网友C:
对,否则程序跑飞

楼主:
哦,果然是

网友D:
有一个问题哎,timer0A0_Init(void)函数你把捕获中断使能了,timer1A1_Init(void)你把定时中断使能了,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D:
看错了,你用的是两个定时器。看懂了,原来是这样,楼主说的对,就是那个原因。

网友E:
使用仿真测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下,多谢

网友F: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初始化。

网友F:
中断的标志位清除 了吗?

网友G:
你看看中断里面有死循环吗

网友G:
程序可能造成拥堵了,弄个标志试试看。

网友H:
你初始化Io的端口了吗

网友H:
每次响应之后要清楚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