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需要什么课程基础,需要什么基础工作?

楼主(2016-06-19):
本人目前菜鸟一个,信息专业出身,只学过DSP基础课程,没从事过相应开发,目前需要进行相关开发,需要快速上手。DSP开发需要什么课程基础,需要什么基础工作?

网友A:
DSP开发肯定要有较好的C语言基础,dsp中的各个寄存器结构体定义,联合体定义bit和all,还有位域处理,CMD中对内存的操作等都需要较好的C语言基础,这是必须要的!

楼主:
能不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开发流程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
DSP在学校学习的基础课程我觉得是作用不大的,介绍一些什么乘加,硬件结构,什么流水线操作,都是总体介绍了DSP的信号处理优势

网友C:
dsp有几大系列,每个系列都有自己处理的强项和主要用途,所以你先要确定你想开发的是哪方面?然后选择相应的处理器

网友D:
对,比如做电机控制或一些控制类的当然选择2000系列呢,它有绝对的硬件优势;做低功耗即手提式的一些信号处理设备,当然选择5000了;做多核或者视频处理等大数据处理,当然选择6000系列了;做嵌入式信号处理当然选择dsp+arm双核处理器

网友E:
肯定都是建立在熟练使用dsp芯片的基础上做相关的算法处理,学习dsp处理器的使用和硬件配置等开发,有了单片机基础就可以啦,当然入门较慢,需要耐心!

楼主:
需要看什么书?从上手到可以开发,需要买什么硬件?

网友F:
看的书当然还是根据你要选择的处理器呢,资料咱们论坛很多的,去下载吧。

楼主:
有什么经验可循吗?

网友G:
经验是自己在实践开发的过程中总结的,别人的经验也是基于DSP在开发某个项目中的,不能去循的。

网友H:
可以从最简单的DSP2812开始,重点分析例程,在碰到疑问时,直接找TI的参考手册,等到一一弄明白后,就可以从事DSP开发了。

楼主:
结贴了,周末快乐o(∩_∩)o

网友I:
开发不只于器件本身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理论基础

网友J:
CMD中对内存的操作等都需要较好的C语言基础

网友K:
做嵌入式信号处理,dsp+arm双核处理器不错

网友L:
多做一些开发项目,收益会很大的

网友M:
这个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发实验板入手的。。

网友N:
跟着前辈的脚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菜鸟心得!

网友O:
你要学习DSP哪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