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与整流桥的区别?

楼主(2016-06-19):
求教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与整流桥的区别?谢谢!

网友A:
肖特基反向恢复快,肖特基可以当整流管用,反过来不一定行

网友B:
肖特基一般耐压低,漏电大

网友C:
整流桥 使用方便 耐压高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低速和高速的问题

从微观结构上不一样

一个是PN结,一个是金属片-N结

下面链接中的书上有详细的内容

https://www.semikron.com/dl/serv ... ors-chinese-cn-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