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会执行吗?

楼主(2016-06-19):
如果一个低级的中断在高级中断过程中发生,等高级中断执行完后的几十微秒内低级中断会执行吗?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例如:串口为高级中断,定时中断为低级中断,在串口中断执行时定时中断发生,等串口中断完后,定时中断会发生吗

楼主:
如果想要定时中断发生,该如何设制?

网友B:
高可以中断低(中断嵌套),而低不可以中断高,必须等高中断退出再响应,同时51硬件规定中断后必须执行最少1条指令后才能响应其它中断

网友C:
看看,这个会不会和单片机有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可以中断低(中断嵌套),而低不可以中断高,必须等高中断退出再响应,同时51硬件规定中断后必须执行最少 ...

正解,中断还是有级别高低之分的。。。

网友E:
低级中断只能等单片机出了高级的中断再进入中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定时中断发生,该如何设制?

用pwm设置时间,就可以让其经过你指定的时间在进行中断

网友F:
看看,这个有时候写程序的时候还真的蛮容易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