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楼主(2016-06-19):
我上位机使用pci7841放在计算机上作为主机,下面用ti的28035dsp作为从机来做一主多从的主从式轮询查询信息,以前一直都是连接的5台以下的从机,通讯正常,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网友A:
监控通讯源码

楼主:
发现是最后一台总接收到一帧所有位都为显性位,即为0,此后所有从机重复发送数据

网友B:
按照原理,若一条线路发生错误,只有那一条会自动从发

楼主:
是啊,为什么我检测到的是所有线路都重发

网友C:
有什么后果

楼主:
这样造成总线拥挤,通常这样要1两分钟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D:
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网友C:
对,貌似这个才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总线的匹配不太好吧

楼主:
不好意思,你说的总线匹配不好是什么意思?

楼主:
之前连接4台以下的从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正常运行的有的有两三年了,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查了很久,也没发现原因,麻烦赐教

网友E:
一般来说连接的端点越多线路干扰会越强,干扰到达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出现通讯失败的情况

网友F:
嗯,你可以试试再增加几台,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数量越多一定越严重。

楼主:
我也知道可能是线路干扰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种问题捏

楼主:
不是说can总线最多能连接100多台么,而且我们现在总线利用率也就在5%左右

网友G:
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是啊,而且本身我们看中的就是can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的

网友A:
唉,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算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H:
干扰也不会这样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I:
这个怎么处理的?楼上有计算机高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