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报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6-06-19):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有问题没?

楼主:
程序没见有问题

楼主:
联系也没有发现错误,就是烧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看一下你的com口或者波特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烧入板?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网友D: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能够供电?

网友E:
在看看电源晶振之类的。

网友F:
下载接口看看可以么?

网友G:
也可以看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嗯,我检查下,多谢了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H:
板子的电源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