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容

楼主(2016-06-19):
CY8C24894的CSADC能否测电容呢?

网友A:
你说的是测电容的变化还是测电容的绝对值

网友B:
变化,比如测液位

楼主:
这样说吧  我会在其电容的另一端加一个驱动信号,然后想检测到其相应的变化

网友C:
不是电容的一端接地,手去触摸的变化?

楼主:
是啊,当然,此时手触摸的变化还是想得到的。。。。

楼主:
好,我看下,多谢了啊

网友D(2016-07-20):
可以的,在CY的官网上面有很多电容触摸的例子,不过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使用PSoC4的芯片。非常的方便。

网友E:
测电容?动态充电过程式应该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