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还是USB通信?

楼主(2016-06-19):
DSP怎么样才能判断是串口通信还是USB通信?

网友A:
需要把一个串口的程序和一个USB的程序和到一起,请问各位怎么使得DSP判断是串口通信还是USB通信?

网友B:
判断两者的标志就可以吧  哪个有接收标志置位  就说明它在通信 不知可行不

网友C:
这个就要判断中断是哪个中断了
PIVR外设中断,判断是哪一位就行了吧

网友D:
讲USB通讯跟UARt通讯合到一块的,然后再去自动识别是什么通讯的,这样做当然是却不了硬件的支持的

网友E:
当然更多的还是软件上的判断处理的,这个有些难度的

网友F:
软件上多做处理的就可以了

网友G:
使用中断来看标志位

网友H:
楼主怎么同时用到这两种呢?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I:
接收到数据时,相关的标志位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J:
中断就可以判断吧

网友K:
这两个的中断标志位和优先级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L:
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很好区别的,,还一个是看硬件上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