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任务切换

楼主(2016-06-19):
最近在学UCOS,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任务切换。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g )
{
    while (1) {

                LED1( ON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static  void  AppTaskLed2 ( void * p_arg )
{
    while (1) {

                LED2( ON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有AppTaskLed1和AppTaskLed2两个任务,调用OSTimeDly()进行任务切换,比如说AppTaskLed1延时500ms到了,cpu切换到AppTaskLed2执行,此时AppTaskLed1此时没有执行,应该是不亮的,但下载到开发板上确是亮的,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开完了灯,你不关灯。还问:为什么我走了,它还亮?

你不关灯,它当然一直亮了。

网友A:
   while (1) {

                LED2( ON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LED2( OFF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按照你的逻辑,似乎应该这么写。

网友B:
楼上的似乎也有问题,任务内的延时变长了,改成这样觉得怎么样?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g )
{
    while (1) {
                LED2( OFF );
                LED1( ON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static  void  AppTaskLed2 ( void * p_arg )
{
    while (1) {
                LED1( OFF );
                LED2( ON );
                OSTimeDly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网友C:
一个任务控制一个灯,不要在另一个任务中操作前一个任务的东西

网友D:
ucOS 就这么简单就嗯可以用了?

网友E:
没用过ucos,确实功能强大,还可以这么写?

网友F:
没有关闭led的操作

网友G:
你这样写,2个任务都会执行到,灯一直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似乎也有问题,任务内的延时变长了,改成这样觉得怎么样?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 ...

哈哈,你这个不对。根本看不出来灯灭过

网友:
灯下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完了灯,你不关灯。还问:为什么我走了,它还亮?

你不关灯,它当然一直亮了。 ...

很感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不理解的是:在任务1延时时,内核没有执行led1,既然没执行为何为亮,我个人理解是只有任务执行时才会亮,跟关不关灯没关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I:
在任务1延时时,内核没有执行led1,既然没执行为何为亮

会不会是执行了,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J:
你应该把点灯的程序改一下,改成当前状态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