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负压

楼主(2016-06-20):
用MCU如何检测负压,如:-0.6v,-1.3v。
AD采样的电压范围是0-vcc,负压的话,外围电路怎么处理下,再给ADC.
多谢!

网友A:
加法电路,或者使用运放将信号偏置到正电压范围试试吧。

网友B:
你得列出测量范围和测量精度,一般地,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加直流偏置,再通过调放大倍数匹配测量范围。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个直流,把负压调整为正压。。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运放反相1.。1表示放大。。

网友E:
表示很是支持。。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