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样用C语言调用操作数据库

楼主(2016-06-20):
在C语言中怎样可以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查询到想要的数据,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要存到哪个寄存器呢

网友B:
楼主想要存到什么数据库?

网友C:
网上有 C语言调用 MySQL数据库的,我以前实现过。。。

网友D:
可以去pudn上面去找,里面很多资源。。

网友E:
论坛也有类似资料的呀,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存到什么数据库?

SQL Server 数据库

网友F:
网上应该都有相应的操作方法......

网友G:
这个要用到系统COM组件所以C++容易些。
但是C也是可以的。。

网友H:
用ODBC+ADO或直接ADO。我是用C++实现的。

网友I:
SQL Server各版本都提供SDK的,直接用SDK的头文件和dll就行。

网友J:
好贴学习~

笙泉MCU代理,QQ:3166720948

网友K:
都是些增删改查的语言 ,不难懂。。。。

网友B:
这个表示不是很清楚,只对MySQL稍微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