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还是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现有96位的数据要发送,设定的帧格式为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发送时单片机是不是自动将这96位数据分成12个数据帧,每个帧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进行依次发送?

网友A:
感觉没看明白啊

网友B:
如果是外部连续的96位脉冲之类的本身并无分割的信号,那么需要先用程序进行分割,96位就是12字节,然后同样依次发送即可。

网友C:
应该是接收时如果使用中断,对于96位数据当然要分为12次,也就是需要执行12次中断后才能完成。

网友D:
一字节一字节的依次放入串口寄存器进行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看明白啊

这96位数据是只在一次串口接收中断中就能全部接收完毕(用一个for循环语句进行接收),还是经过12次串口通信(每接收一帧产生一次中断)这样进行接收??

网友E:
看完楼主的介绍的,你是想做模拟的串口?

网友F:
单步运行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G:
能不能将你的信号先分频后再做延时然后再倍频呢......

网友H:
先用程序进行分割,96位就是12字节,然后同样依次发送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96位数据是只在一次串口接收中断中就能全部接收完毕(用一个for循环语句进行接收),还是经过12次串口 ...

好的吧 这个应该是和模拟串口相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