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疑难问题,要崩溃了

楼主(2016-06-20):
问题是这样的:用我们板子上ARM芯片(HI3516A)的SPI接口向FPGA板发视频数据(这个FPGA是购买的成品,不能抓log),每次我们板子上电发到十分钟的时候FPGA就开始出现丢数据,此时重启我们的ARM板子FPGA又好了。FPGA板不上电,我们板子先跑十分钟,接到FPGA上时FPGA就在丢数,和我们ARM板接在FPGA上跑10分钟的现象一样。--------感觉就是ARM板跑10分钟后什么地方跑偏了一样。

谢谢大家。

2016.6.23更新如下: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可以抓log的FPGA进行联调,ARM这边用模拟的可以计数的数据对FPGA发数据,发到10分钟后也会丢数据。也怀疑的ARM的多任务运行对SPI的发送有影响,后面也用SDK的demo SPI例程测试(就是其他程序都不跑,就只跑SPI例程),此时数据速率比较恒定,但是还是跑十分钟就开始丢数。 硬件上,只将ARM的SPI_CLK和SPI_MOSI转成rs422接到GPGA。
软件上,ARM先把数据拆成248字节一包,加上8字节的同步包头一起共256字节发送给FPGA,FPGA在时钟的下降沿取数,没有其他协议,FPGA通过识别前8个字节的包头来同步和识别数据,通过抓包分析,在8M时钟的情况下,通过FPGA的数据有丢失现象:有时丢几个256字节的包,有时丢几十个256字节的包。

到目前为止,发现只有丢数现象,错位也可能有,但是不确定,因为没有包头的数据都丢了。

2016.6.24更新:把ARM demo板的SPI接口飞出来,同样的demo程序,demo板SPI接口经过RS422转换到FPGA抓取,没有丢包现象,且速率非常恒定(260K左右)。而同样的demo程序,在我们板子上运行,刚开始速率是160K左右,跑到10多分钟才能稳定在260K左右,就是中间有一个速率的跳变,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emo板和我们的板子基本都是最小系统在跑同一个SPI测试程序,但是demo板的接口速率很恒定,我们的板子接口速率有跳变.

2016.6.26更新:
程序用的是demo板的,硬件除了PCB,其他基本和demo板一样了。现在的现象是在demo板上上电就很稳定的260k,我们的板子上电只有160K,要跑十分钟才能上升到260K。
硬件改了复位、上电时序、时钟晶体,没有变化,也是要等十分钟我们的板子速度才能上来。
主电源3.3V用安捷伦的高精度电源供,CPU各个电源并47uF大电容,DDR电源加47Uf,结果现象没有一点点变化,上电还是只有160K速度,要跑十分钟才能上升到260K。
感觉就是硬件改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试验,结果的现象没有一点变化,都不晓得要改什么地方了。。。

通过以上的实验说明我们的ARM板跑十分钟后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跑偏了,但又不是偏的很厉害(通过其他422转网口板可以传数据)。

我们已经调了半个月了,

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我们板子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分析?

补充:

原理图如下,ARM芯片的SPI做为master,通过max3087转为rs422接口再传输给FPGA,距离只有20cm。

目前配的时钟是8M,跑10分钟后FPGA就开始出现丢数,此时量波形并未有异常(时钟下降沿对着数据信号的正中间),把时钟降低到4M的时候也丢数,只是丢的比较少。

其他实验:1)调整接口匹配、更改接线长度和方式,现象没有任何变化,基本排除了硬件接口上的原因。

有坛友提出电源的肯能性比较大,因此我又仔细看了一下电源部分,发现我们的设计和参考设计有一个电阻不同,如下图,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影响大吗?

网友A:
上原理图 分析
2块板子的连接方式?
SPI 距离?
核对IO 电压域
SPI速度
示波器 看波形

网友B:
你得先分析是谁丢数据。你这都还没算崩溃,我们有时候查奇怪的问题能查几个月。

网友C:
在大流量数据传输过程中,最相关的是FIFO队列的参数配置,配置不当会导致错包或丢包

网友D:
还有:需要明确谁是SPI的主(Master)、谁是SPI从(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 分析
2块板子的连接方式?
SPI 距离?

在原帖补充了,请帮忙看一下,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分析是谁丢数据。你这都还没算崩溃,我们有时候查奇怪的问题能查几个月。 ...

数据肯定是在FPGA丢的,但是对方纠结的是为什么刚上电的时候FPGA不丢数,ARM板跑了10分钟后丢数就越来越厉害,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大流量数据传输过程中,最相关的是FIFO队列的参数配置,配置不当会导致错包或丢包。

谢谢T叔,我更新了一下描述,请帮忙看一下我们的情况属于哪种?

网友E:
会不会是422转换芯片有问题?MAXIM的芯片市面上好多假货,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上电后芯片越来越烫。可以在422后面再把它转成TTL电平,用示波器检测看一下输出波形跟ARM引脚波形的差异

网友D:
ARM的CSN0如何连接到FPGA的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的CSN0如何连接到FPGA的SPI接口?

没有接,实际到FPGA就CLK 和 SDO。
并且FPGA那边只要在时钟下降沿取数就可以。

网友D:
楼主试验一下: ARM板的3.3V电源切断,换用外接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3.3V电源。看看有无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验一下: ARM板的3.3V电源切断,换用外接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3.3V电源。看看有无此故障。 ...

嗯,之前试过单独用3.3V给422接口芯片供电,没有变化。也试过在ARM板不断电的情况下串口发命令reboot,刚开始FPGA是不丢数的,跑到10分钟的时候又开始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之前试过单独用3.3V给422接口芯片供电,没有变化。也试过在ARM板不断电的情况下reboot,刚开始FPGA是 ...

这不行。还要包括ARM所有供电电源才行。注意:低纹波、低内阻电源。如果没有用5V适配器加2X1000uF电容LM317调整到3.4V~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行。还要包括ARM所有供电电源才行。注意:低纹波、低内阻电源。如果没有用5V适配器加2X1000uF电容LM3 ...

好,电源和海思的参考设计是一样,不过为了保险,后面也按你说的测试一下.

网友F:
看着大家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验一下: ARM板的3.3V电源切断,换用外接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3.3V电源。看看有无此故障。 ...

这个地方这样改,主要是考虑电源的动态响应不够吗?

网友H:
这样高速,没有同步机制,
错一个bit,后面就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高速,没有同步机制,
错一个bit,后面就全乱了。

现在是把数据拆成256字节一包,前8个字节做同步用的。

网友I: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Freescale iMX535上的问题。
估计你就是我的问题,呵呵,折腾。

我们也在使用arm与FPGA通过SPI进行大批量的数据传输,注意是大批量的!!!!
但是基本上跑一段时间就over了,后来经过不断的测试,联调,发现问题了。
ARM在做SPI发送时,理论上应该是:
地址,数据,地址,数据。。。。
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会成下面的情况:
地址,数据,地址,地址,数据。。。。。

我感觉应该是imx535的bug,因为其他人应该从来没有使用spi来传输大批量的数据。

后来的解决方法就是换另一个spi接口,幸好有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行。还要包括ARM所有供电电源才行。注意:低纹波、低内阻电源。如果没有用5V适配器加2X1000uF电容LM3 ...

电源部分我在一楼补了一个图,对于那个电阻datasheet上也没说清楚,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把数据拆成256字节一包,前8个字节做同步用的。

你是说字节同步,
我是说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Freescale iMX535上的问题。
估计你就是我的问题,呵呵,折腾。

非常感谢!我们排查一下。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ARM板接其他422转网口板抓出来的数据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字节同步,
我是说位同步。

谢谢,位同步出错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我在一楼补了一个图,对于那个电阻datasheet上也没说清楚,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

对于那个电阻datasheet上说清楚了呀。见:“Use a T-type network for when VOUT is low. ” 就是说输出电压较低(不大于5V)时需要那个电阻(构成T-形电阻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那个电阻datasheet上说清楚了呀。见:“Use a T-type network for when VOUT is low. ” 就是说输出 ...

谢谢,我明天先给它补起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先给它补起试试。

不要怕麻烦:真的试验一下: ARM板的3.3V电源切断,换用外接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3.3V电源。看看有无此故障。

网友:
逻辑分析仪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怕麻烦:真的试验一下: ARM板的3.3V电源切断,换用外接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3.3V电源。看看有无 ...

网友J:
FPGA端口特性多查查,抓取的包没有错,怎么解析正确的问题。FPGA的逻辑电平有漂移。没有符合TTL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FPGA端口特性多查查,抓取的包没有错,怎么解析正确的问题。FPGA的逻辑电平有漂移。没有符合TTL电平吗? ...

谢谢,我对FPGA不太懂,FPGA板是买来的一个黑盒子,按理说FPGA板是先用422芯片转为TTL电平给FPGA处理的,逻辑电平飘移是什么意思?

网友K:
用逻辑分析仪抓个spi时许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FPGA不太懂,FPGA板是买来的一个黑盒子,按理说FPGA板是先用422芯片转为TTL电平给FPGA处理的, ...

有些器件对电平的值很敏感,3.3V,》2.31V就是高电平,0.99V就是低电平,温度上升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些器件对电平的值很敏感,3.3V,》2.31V就是高电平,0.99V就是低电平,温度上升的原因呢? ...

FPGA板工作是很烫,因为还有射频模块在板上。
还有一个现象是:FPGA板先不开机,等ARM板跑10分钟接到FPGA板上,FPGA已经有丢数。但此时重启FPGA板问题继续,只有重启ARM板才可以暂时解决FPGA丢数据的问题,等ARM板跑10分钟后FPGA又开始丢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逻辑分析仪抓个spi时许看看

谢谢,我去找找我们有没有这么高端的仪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FPGA板工作是很烫,因为还有射频模块在板上。
还有一个现象是:FPGA板先不开机,等ARM板跑10分钟接到FPGA ...

波特率有变化吗?开始与10分钟后,因是时序的问题的,同步的问题,必须要有同步时钟,因是FPGA时钟边沿的判读在监界上了,ARM的波特率肯定有波动,把ARM的波特率下降点,是否有改良,FPGA的频率能否提高。针对SCK的边沿,FPGA不是一个数据能得出的。高低电平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波特率有变化吗?开始与10分钟后,因是时序的问题的,同步的问题,必须要有同步时钟, ...

波特率从ARM板的log看,没有变化。
同步时钟是还需要单独一条时钟线吗? 现在是接了SPI的CLK和SDO到FPGA。

网友J:
引用 楼主:
波特率从ARM板的log看,没有变化。
同步时钟是还需要单独一条时钟线吗? 现在是接了SPI的CLK和SDO到FPGA ...

要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用示波器看。

看了,时钟频率没变,时钟下降沿对着数据的正中间,因为ARM的多线程处理,SPI不是均匀的发,用示波器看波特率可能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波特率有变化吗?开始与10分钟后,因是时序的问题的,同步的问题,必须要有同步时钟,因是FPGA时钟边沿的 ...

SCK时钟为8M的时候,一开始SDO的数据速率是2Mbps,后来数据速率降低为1Mbps也不行,也是跑10分钟就挂了,只有把SCK的时钟降低到4M才会好。

网友L:
ARM SPI通信部分有bug的可能大一些。给SPI赋值的地方增加些延时或者查询一下数据发完之后再写入SPI数据到发送寄存器。

网友M:
注意连线长度,线长较长时要考虑抑制信号反射和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ARM SPI通信部分有bug的可能大一些。给SPI赋值的地方增加些延时或者查询一下数据发完之后再写入SPI数据到发 ...

谢谢,有办法抓到ARM发到SPI的数据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办法抓到ARM发到SPI的数据吗

逻辑分析仪,数据量很大的话估计要把速度降低一些

网友N:
一个CLK 一个DO接个422芯片  没有CS和DI,  这个是SPI转成差分信号远距离单向传输?
0 楼主没说字节发送间隔,帧间隔情况。以及链路各处波形质量,最好是贴几个示波器图直观。
1 似乎楼主说降低速度问题消失。FPGA应该不可能是422脚直接捅IO吧,肯定会再用个422芯片将差分转回单端再进IO.   绕过单端--》差分--》单端试试,  两个板子挨在一起单端到单端信号摸摸底。还可以就拿这个ARM,从FPGA那边将DO接回来到自己的DI测试,实时对比IN和OUT是否出现不一致,比上逻辑义简单快捷。如果同时加个逻辑义,ARM拿出条腿来做触发,定点抓IN和OUT不一致地方就更好了。  反正不管做什么实验也就10分钟一次,多种情况排列组合都摸摸底,比无规则故障幸福太多太多了。
2  也把我们的ARM板接到其他RS422转网口板上进行过抓包,8M时钟的时候无论跑多久又没有丢数据的现象。 看到这句又把2删了,看不明白了,先用1摸底吧。

网友N:
SPI不比UART本身会字节断句,错误字节丢弃,后面的不会BIT错位(帧依然要通过软件处理保证)。SPI从机是靠额外的CS脚做帧断句,除非有脉冲超时机制并且字节/帧之间间隔相对脉冲宽度较长可以丢弃错位字节/帧。如果没CS脉冲,又没引发位超时机制,假设中途丢了一个CLK脉冲或多了一个CLK脉冲,后面全部会挨个错位一个bit死翘翘.   通信想避免无一个bit错误是不可能的,只能创造条件找出错误bit所在字节/帧进行丢弃/修复/重传,通信过程是可以容忍出错的,概率别太高就行。楼主的链路从描述看似乎是根本没有?  ARM对别的板子发不会丢数据(楼主也没讲如何鉴定没有丢数据的,这个正确性要打疑问),出错时候需要重启的又是ARM不是FPGA,似乎都不是自己问题,也可能都有问题合在一起才表现出来。。。

网友O:
根据楼主的描述有可能是本身数据没有丢失,只是数据错乱了,这个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来进行分析。这跟SPI硬件协议有关,SPI是同步通信,每个时钟发送一位,但是字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间隔标志,所以会出现数据错乱的现象。如果楼主用的ARM芯片支持TI模式的SPI协议,通信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个CLK 一个DO接个422芯片  没有CS和DI,  这个是SPI转成差分信号远距离单向传输?
0 楼主没说字节发送间 ...

用带有包头和计数的模拟数据对比抓包,都有丢,但是都是在FPGA之后抓的。

网友P:
感觉是ARM这边有数据溢出或者中断影响到了SPI的发送造成数据或者时钟的配合出错,或者是影响到了你的分包过程,造成地址或者数据出错,你可以做个最小系统禁掉所有的外设和多任务,只发送固定数据看下是否会出错。抓包相对于FPGA的转换容错率要高得多有时很难发现错误。

网友Q:
发0x55或者0xaa这种数据,发完后ARM回读,看是否正确,不正确就ARM停下来,此时示波器就是最后一个波形。到底是谁错了,就知道了

还是这个易于操作!

网友R:
逻辑分析仪记录十几分钟数据分析原因

网友S:
当spi发送速率高于422芯片的发送速率时,应该422转接芯片需要缓冲数据,缓存满了也许422转接芯片就丢包了。这时候就要看同步机制了,也许是同步错误是否会复位同步。建议写一个测试用例,在422转接芯片处回环拷机,并校验数据,逐层的去排查链路

网友T:
我是来看回答学习的,出错最容易学到东西。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是来看回答学习的,出错最容易学到东西。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

网友O:
首先,你要确定FPGA收到的数据对不对,如果FPGA收到的数据是对的,但没有接收到那么多的数据包,则可以确定数据是丢了,如果FPGA接收到的数据不对,那么很有可能是数据错位了。请楼主先搞清楚这一点,我之前搞两个ARM SPI通信时,当时也是老是怀疑是数据丢了,后来通过查找资料和测试发现,数据并没有丢,只是数据错位了。后来就采用TI模式的SPI协议,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O: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数据传输链路速度不匹配造成数据丢失,ARM SPI数据传输的波特率为8Mbps的话,FPGA数据接收的速率达到这个水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SPI转换为RS-422这个过程,数据很大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丢的,如果只是数据丢了,那么时钟信号应该还是正常的,如果时钟信号通过MAX3087之后都不正常了,那么我只能说楼主采用这种通信方式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数据传输链路速度不匹配造成数据丢失,ARM SPI数据传输的波特率为8Mbps的话,FPGA数 ...

多谢,抓了两天数据,基本锁定我们板子有一定的问题,但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试验结果是这样的:把demo板的SPI接口飞出来,同样的demo程序,demo板SPI接口经过RS422转换到FPGA抓取,没有丢包现象,且速率非常恒定(260K左右)。而同样的demo程序,在我们板子上运行,刚开始速率是160K左右,跑到10多分钟才能稳定在260K左右,就是中间有一个速率的跳变,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emo板和我们的板子基本都是最小系统在跑同一个SPI测试程序,但是demo板的接口速率很恒定,我们的板子接口速率有跳变。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多谢,抓了两天数据,基本锁定我们板子有一定的问题,但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试验结果是这样的:把 ...

速率从160K变到260K ?那肯定会丢包啦,SPI的速率整个过程应该是固定速率的不会变化的,你看下你的时钟电路看看,SPI的速率和时钟直接关联的,你的总线时钟有一个变化,你看下是哪里引起的,把不用的功能都禁用掉一点点的查很容易的就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速率从160K变到260K ?那肯定会丢包啦,SPI的速率整个过程应该是固定速率的不会变化的,你看下你的时钟电 ...

我量了,SPI  CLK 一直是8M,只是数据速率变化了,很纳闷啊

网友U:
根据6.24的观察,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那个电阻换了之后,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的丢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根据6.24的观察,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那个电阻换了之后,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的丢包问题
...

换了那个电阻没变化。用稳压电源供电也没变化。给内核电源以及DDR电源增加大电容也没变化。换了更好的晶体也没变化。调上电时序和demo板一样也没变化。
现在就一个最小系统了,还是不行……

网友P:
引用 楼主:
换了那个电阻没变化。用稳压电源供电也没变化。给内核电源以及DDR电源增加大电容也没变化。换了更好的晶 ...

还没搞定?  既然demo板可以运行,那就好检查 1.直接用DEMO的烧录程序过来测试 2. 依然不行肯定就是硬件 逐步改成DEMO一样的测试 逐步添加外围

网友V:
关注!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没搞定?  既然demo板可以运行,那就好检查 1.直接用DEMO的烧录程序过来测试 2. 依然不行肯定就是硬件  ...

恩,程序用的是demo板的,硬件除了PCB,其他基本和demo板一样了。现在的现象是在demo板上上电就很稳定的260k,我们的板子上电只有160K,要跑十分钟才能上升到260K。
硬件改了复位、上电时序、时钟器件,没有变化,也是要等十分钟我们的板子速度才能上来。
主电源3.3V用安捷伦的高精度电源供,CPU各个电源并47uF大电容,DDR电源加47Uf,结果现象没有变化,上电只有160K速度,要跑十分钟才能上升到260K。
就是做了很多试验,结果的现象没有一点变化,都不晓得要改什么地方了。。。。

网友W:
故障发生的时间固定,故障现象固定,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不妨仔细想想,硬件有什么可能会影响到SPI的数据发送速率?
只可能是软件有什么判断条件被触发了,比如两个板的程序一样,但一些设置参数却不一样;
又或者利用某个IO口的高低电平作为判断,但两个板的这个IO口电平不一样。

网友T:
换个CP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W:
故障发生的时间固定,故障现象固定,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不妨仔细想想,硬件有什么可能会影响到SPI的数据 ...

SDK 是linux 3.5的内核,跑demo程序需要配置什么参数呢?(我对软件一点不懂,他们软件说环境是一样,但我也没办法确认)

网友X:
楼主说的这个通讯速率的变化,只能说明demo板通讯数据量比测试板的数据多,但速率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测试板的功能和demo板不一样,你可以排查一下;另一个问题,FPGA板和测试板通讯不上,难道相互之间没有通讯协议和机制吗?起码有个数据校验。依我看,FPGA板虽然能正常工作,但它的容错机制做的也不好,信号波形或速率稍微畸变,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Y:
如果demo板子能和FPGA板子正常高速工作,那么说明很可能是你们的硬件layout有问题

网友O:
同意69楼的解释,如果是硬件问题,出现该问题将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楼主啊还是让软件人员认认真真的配合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意69楼的解释,如果是硬件问题,出现该问题将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楼主啊还是让软件人员认认真真的配合查问 ...

不好沟通啊,不懂软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查....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好沟通啊,不懂软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查....

把DEMO板正常运行的MCU拆过来焊上

网友Z:
给楼主提个建议:
查查FPGA板子上有没有用别人的IP。 有些情况下,IP给你设定了一个评估时间,过了这个评估时间,功能就不保证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

网友AA:
SPI上拉应该是10K吧,怎么1K这么小?换大点4K7-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A:
SPI上拉应该是10K吧,怎么1K这么小?换大点4K7-10K

恩 我试试。

网友U:
如果每次大概在10分钟后正常,这个也很可能是程序上有个触发了

网友W:
也可以试试十几分钟后,用棉签沾水冷却板上温度较高的元件,看速率会不会变化;
说实话,如果其他功能正常,只是SPI速率会变化,感觉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用棉签沾酒精冷却板上温度较高的元件。水不好。

网友AB:
采用VPC3,实现DP从站,将DP协议转成一路modbus协议。

主要牵扯到的技术有西门子硬件组态流程,GSD文件导入,DP从站站号设定。
在模块内部具有两个通信缓冲区,一个是DP通信缓冲区,一个是modbus通信缓冲区。两者在程序的作用下进行数据交互。
组网方式modbus从站。
当前机组共有两个通信区域,DT30000-DT30099和DT900-DT909
在modbus从站工作模式下,DP主站循环将数据写入从站的DT30000-DT30099,循环读取DP从站DT900-DT909;modbus从站一侧则接收DCS的数据请求,将这两块区域的数据进行应答。

网友AC:
我和77楼意见一样,不过属于猜测,如果不是真金白银花钱买得正常价格的板子,软件功能就不一定给你保证了。或者说白了,交了钱,才给你用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SPI上拉应该是10K吧,怎么1K这么小?换大点4K7-10K

直接取了,现象没变化。。。

网友AD:
换一个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AE:
10分钟之后ARM的程序和前面的程序有什么不同吗?会不会有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了SPI的数据发送?尝试在SPI发送数据时屏蔽其他中断。

网友AF:
前前后后看了楼主的问题,可以先从ARM测把SPI接口接出来,接个SPIdevice的器件,例如SPI FLASH, 些个模拟程序一直给SPI Flash器件发数据,写满了擦掉继续发数据写, 看看你的ARM出来的SPI接口是否一直是正常的。。

先确认ARM的SPI接口是没问题的,再试验你的R422部分,一步一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E:
10分钟之后ARM的程序和前面的程序有什么不同吗?会不会有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了SPI的数据发送?尝试在SPI发 ...

嗯 可以试一下

网友AG:
你422芯片用的不对啊,图纸上这个不是3490,是个纯422芯片,FPGA方向有数据回来吧,没有485发送接收的切换使能引脚,你怎么实现的双向通信?
如果用的是3490你原理图的引脚接的都不对啊

网友AH:
建议往几个方向查
1、用一个引脚直接输出主频或者分频,要用内部硬件实现的,用示波器观察这个频率的稳定性。主频是所有时序的基础,这个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2、用四通道示波器对SCK/CS/DI/DO四线全监控,有解码功能的最好,一定要用模拟通道不要用数字通道,数字通道只能在一切正常的时候进行一些协议和时序的调试分析,出问题的时候必须用模拟通道测试。

3、从源头ARM输出口开始一路往外推,ARM单端SPI输出——差分SPI输出——传输线——差分SPI输入——单端SPI输入——FPGA输入,依次从源头往外推,直到找到问题点。

网友AI:
     还是硬件的问题,个人认为跟芯片发热有些关系。首先你是同样的ARM程序,FPGA板也是一样的,那就可以排除软件,FPGA板的问题,着重看你们自己的ARM板。
    还有422先不要跑太高,除下速率看效果,先降到1Mb以下

网友AJ:
我感觉是配置的问题,既然每次都大概在10分钟左右速率变了,查查程序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又重新初始化SPI了,或者倍频了

网友AK:
感觉是软件的文件,如果是硬件的问题,不可能每次都是10分钟,这个时间太固定了,如果是FPGA的问题,FPGA是从设备,它不可能影响到ARM的SPI的clk变化。可以参考88楼的方法,先确定spi信号有没有问题,再调422的功能.

网友AL:
全芯商城为您解决

网友AM:
查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AN:
建议楼主把nCS线控制起来,应该药到病除

网友AN:
楼主做了这个传输系统里面缺少了很重要的同步:字同步

网友AO:
FPGA中的SPI接收程序是用状态机实现的,一般有空闲、等待、接收、存储、输出等状态,上位机CS下调沿启动发送,若此时下位机的状态机不处于等待状态则会丢数据,这就是98楼所说的字同步。建议用Modbus RTU

网友AO:
FB  -------FeedBack,  电源的负反馈输入,0欧姆电阻不会影响电源的工作

网友V: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P:
跟帖学习!!!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网友AQ:
也有可能是SPI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跟帖学习!!!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还没有

网友AR:
你能不能软件中,发的数据都是有规律的数据,比如都是二进制1,然后丢数据时,用示波器沿着信号走向看看,哪个地方信号不正常

网友AR:
看论述,不确定测试板和demo板上的软件环境是否一模一样。

网友AS(2016-07-20):
FPGA端抓到数据正常吗?用FPGA自带逻辑分析仪抓数据看看。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S:
FPGA端抓到数据正常吗?用FPGA自带逻辑分析仪抓数据看看。跟着学习学习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FPGA不能抓包也不能改代码....

网友AT: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FPGA不能抓包也不能改代码....

为什么不怀疑是FPGA有问题,刚好10分钟之后出问题,这也太巧了。。。

网友AS: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FPGA不能抓包也不能改代码....

这样啊,FPGA是买别人的模块啊??

网友AU:
1、FPGA肯定没有问题。 理由: 你先跑ARM后跑FPGA的测试问题依旧。DEMO板的测试也说明同样的问题。
2、关于晶振的问题,晶振温飘太高,随着ARM温度的升高频率在改变,导致SPI——clk漂移。 但是,不可能每次都是10分钟出问题。比如刚过10分钟,reset一下,时间很短,arm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在运行很短时间就可能达到同样的温度。 如果看不到对应的结果,则不会是晶体的原因。(其实从SPI机制和速率来看,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 当然,也可以用温补的有源晶体振荡器替换测试。
3、串扰: SPI总线串扰,其他信号串扰SPI,伴随温度的影响, 但是现象必然和上一条一致。 示波器就能监视到串扰现象。
4、程序问题:居然相同的测试程序在两个板子上跑的结果不同,说明程序配置并没有问题。 当然,测试程序和你自己的程序并不是一回事儿。也不能排除你自己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说明你自己的ARM板硬件肯定有问题。
5、如果以上测试都严格无误,我觉得可能的问题有:ARM芯片本身的问题、422芯片的问题。layout问题,焊接质量问题。

你所说10分钟的间隔,重点观察一下,每次都是10分钟,和每次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可以排除很多可能性。

网友AN:
我们项目用SPI不间断传输数据都没有发生过问题。有几个调试的经验可供楼主参考:
1、时钟跳变几乎不会影响数据传输。因为SPI是边沿判断的。
2、字同步必须的做,如果没有字同步信号,一旦出现字同步失败,则很难恢复的过来。我们测试的时候就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传输一个log文件进FPGA发送到以太网,总是最后一半数据乱掉。经分析FPGA内部的数据发现其中一个字节少了一位,后面的全部数据就跟着少了。FPGA工程师后来调试发现问题很简单:FPGA收到16个上上升沿后就判断收到一个字,然后丢给内部总线,这种机制在时序上如果某一次丢失了一个位,后面的数据都会出现错一个位。所以后来强制使用nCS做字同步,用nCS的低电平去清除FPGA内部的上升沿计数器。从此以后发现误码率大大下降,就是出错也就是两个字节数据而已。
3、用8个字节做着数据帧的同步方法可行,但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数据域出现和同步域一样的数据,则同步失败。如果数据量大,建议使用外部同步信号,如果数据量一般,则建议使用协议传输,利于SLIP之类的协议。我们现在在项目上用SLIP传输觉得挺好,协议简单,开销不大,可实现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我们项目用SPI不间断传输数据都没有发生过问题。有几个调试的经验可供楼主参考:
1、时钟跳变几乎不会影响 ...

多谢,现在要求对方给出FPGA的时序要求或者规格说明,还没结果。之前都是乱改乱试,太难弄了

网友AV:
可以考虑发热,布局等影响!

网友AW:
看你调了这么久,没上示波器测测吗?  从ARM到FPGA这个链路这么简单,抓一下信号要不了多久的。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要求对方给出FPGA的时序要求或者规格说明,还没结果。之前都是乱改乱试,太难弄了 ...

对方不能从你这里赚到足够的钱,他是不会理会你的
从你描述的来看,还得找自身的原因

网友AX: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要求对方给出FPGA的时序要求或者规格说明,还没结果。之前都是乱改乱试,太难弄了 ...

感觉楼主问题应该是spi数据速度跳变的时候发生的数据错误,如果只是解决这个问题,增加cs的判断应该能搞定,毕竟少量的丢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找到,建议试一试以下办法:
1、配置spi速度为低速率如100k左右,看十分钟是不是还是有跳变或者丢包的问题;
2、计时到八分钟左右时复位spi,重新配置一次spi,看结果有没有变化;
3、询问芯片技术支持,问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Y:
数据率为什么会变化呢?感觉是主芯片有问题或者内核有问题,线程管理执行时间有了差异。主芯片是不是测试可靠的芯片?

就算数据率出现了变化,只要每次SPI波形正确,FPGA为什么又会丢包呢?感觉匹配存在问题。

楼主(2016-08-29):
由于FPGA不能联调,最后就把指标调低了.......问题原因估计是FPGA时序容错性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