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神确认这个元器件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6-06-20):
最近刚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公司中的一块板子和元器件选型由上一个人完成的,此人已离职,现在联系不到他。而在他的板子中有一个音频运放芯片,型号的丝印被擦除掉了,没有完全擦除,在芯片中间还能看到PSAE的丝印,还有下面有一个小圆圈,具体见图片,请问大神有么有人用过,能否告知。

网友A:
1 积极联系本人
2 查找之前的电脑,邮件 手册 等等 总会找到蛛丝马迹的
3 上个原理图来看看
4 重新选个器件

网友B:
怎么擦掉的?效果不错。

网友C:
激光打掉的吧,搭个电路测一下参数做记录先,再去翻手册。或者找采购要货源资料。

网友D:
淘宝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积极联系本人
2 查找之前的电脑,邮件 手册 等等 总会找到蛛丝马迹的
3 上个原理图来看看

他本人和部门领导有些矛盾,就是因为他选用的这个器件是他自己买的,并且不提供给公司采购渠道,反正就是他是不可能告诉别人这个期间的具体型号了。

网友A:
这种人 就是傻帽
还以为能赚公司的

什么功能的芯片 详细描述下

网友E:
把原理图描出来,重新选个芯片吧。

网友F:
描述一下功能,大概的参数,或者上原理图,随便推荐一个,换掉就好了。普通的音频功放满大街都是。

网友G:
就八个脚的IC,根据功能都能猜出来

网友H:
运放还不好说,看看需求,看看成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人 就是傻帽
还以为能赚公司的

就是一个音频运放芯片,作用是将咪头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后将这个信号送给ADC。我也选了几款经典的音频运放芯片在他的板子上测试,效果不好,我想从新设计电路图,因为是军用的,领导不太同意,说从新设计电路图要军代表同意,还要做一系列的试验,挺麻烦并且花费也挺大的,不太同意重新设计新电路图。我找了一些资料,也测试了一下,感觉应该是ON公司的LM833,也不太确定。原理图一会上传。

网友I:
多伴是LM358.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