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过压保护电路的实验

楼主(2016-06-20):
在电路应用当中,为了保护电路,经常要用到过压保护,现在我有一个新的产品就有用到过压保护电路这一块:
我们这个产品用到的是MAX4925 这个IC, 它的OVP threshold voltage 是5.65V(过压保护的临界电压是5.65V), 当超过这个电压时,P沟道MOS管会截止,
当电压为5.4V时, 电源LED灯(蓝色)是发光的,当电压是5.7V,LED灯熄灭, 表示过压保护电路起作用.

楼主:
用IC MAX4925 测试过压保护功能:

UVLO = Undervoltage Lockout , 这个IC是2.44V, when vin is less than Vuvlo, Gate is high and flag is high

1. 当电源输入电压小于2.4V时, 板子不会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2.当Vin=5.3V时, 板子正常工作, 蓝色电源指示灯亮
  2.1 量测mos管的S极和D极电压均为5.34V, 证明P沟通MOS管完全导通, 相当于一根导线,量测MOS管G极电压为0,
  2.2 MAX4925 的trip 电压是5.65V.

3. 当将Vin 调到5.7V时,此时max4925 锁住,MOS管截止,没有电压输出,此时mos管S极电压为5.78V, D极(输出)为0V, G极(栅极)电平为5.59V(高电平), 故没有电压从D极输出. flag 脚为1.25V

以上均为实验量测试的真实数据.

楼主:
Datasheet of MAX4925 is attached for your reference.

网友A:
用途那么单一的片子也有市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那么单一的片子也有市场啊

这只是这个产品中的一个单元电路,足见客户做电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网友B:
这个芯片很贵吧。。我都是拿分立元件搭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IC MAX4925 测试过压保护功能:

UVLO = Undervoltage Lockout , 这个IC是2.44V, when vin is less than  ...

我想问一下 你的R18 R28 怎么取得?